如何利用硬件解决在低频状态下,峰峰值检波失真的问题

楼主(2007-01-23):
有一种方案是先倍频,后峰峰值检波,可是据我查的电路,锁相环前都必须先整成方波,这样,我又如何确保峰峰值的线性度?,又是个难题,~~~~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变送表从15HZ朝下频响就变差了,

楼主:
变送表的峰峰值检波电路几乎和下面的图是一致的

该电路在本版面曾经有人贴过,我就直接就贴过来了,别告我盗版啊!~~~~检波前级是两个云放组成的有源低通电路,也都是很经典的那种,~~~~~这一套模拟处理部分最大的弊病就是低频响应不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试验得出的结论!~~~~如何修正,有更好的方案吗?~~~~输入为带杂波的正弦波信号,~~我关键需要的就是那个正弦信号的峰峰值。

楼主:
峰峰值应该是和平均值成线性关系,这不是问题

下面是tuwen大侠就此电路做的分析,我就引一下
引用 网友A:
电路欣赏 ←返回版面

7楼: 回复主题:一个经典整流电路

这是一个精密整流电路,或者叫绝对值电路。输出结果是V3绝对值的12倍。
V3的正半周时,D1截止,D2导通,U1A起反相器的作用。V3一方面加在R4上,另一方面反相后加在R3上。U1B是反相加法放大器:
    Uo=-V3*R5/R4+V3*R5/R3=12*V3
V3的负半周时,D1导通,D2截止,V3仅仅加在R4上,而R2左端等效于接地,因而R3等同于不存在。U1B是反相放大器:
    Uo=-V3*R5/R4=-12*V3。
综合上述正负半周的分析,可得:Uo=12*|V3|。
对于精密整流功能,C1本没有必要。但楼主既然在这里放了个电容,想必是为了滤除高频干扰。所以这个电容的大小应该不妨碍正常输出的绝对值信号,也就是其容抗应该比R5大得多。

但是,如果这个电路的意图不是为了获得绝对值波形,而是要得到一个平稳的直流电压,那么C1就应该取较大的值。可以取R5*C1大于信号周期的2倍以上。与普通桥式整流不一样的是,这种电路得到的是全波整流波形的平均值(桥式整流在滤波电容足够大时得到的是接近峰值)。

楼主:
我考虑象这种低频的东西直接送AD采样,用算法搞一下就好了

可头非要我拿一套硬件的解决方案来,头大啊

网友B:
呵呆

分析很对,可以参考一下有送的运算放大电路原理与应用

网友C:
哪门子低通呢?低通按要求计算好就行了,

网友D:
re:峰值检波器问题

我开发有检波电路模块,可以完成峰值或包络检波,通过引脚跳线设置。输入信号最小25mv,频率特性良好。或许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e-mail:muwdwx@sohu.com

楼主:
应该是电容藕和不好的缘故

试想如果交流为0.1HZ,10秒一个周期,模拟电路的峰缝值检测怎么可能没有问题哪!?

网友E(2012-08-09):
感觉不错,但是不太理解*

网友F:
低频用AD加个单片机不就可以了,多简单的事。

网友G:
楼上的解决方案是比较简单而且合适的,为什么楼主老大何必瞎折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