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这该怎么解决

楼主(2007-01-27):
原理图如下:由于电源纹波过大,引起遥控距离不够理想(理论值为7m,实际值为5m左右),在遥控头的接地脚与电源脚并上10uF的电解可解决问题。现在尝试将用其它方法解决此问题都不是十分理想,如将电源部分的电阻换成跳线、磁珠、10uH的电感,以及遥控信号上的电阻换大或换小。其中10uH的电感效果比较明显但还不到7m的距离,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提供解决方案!

网友A:
RE:

我做一个产品时也遇到类似问题,我把电感加大到4MH,电容用了2个470UF

楼主:
RE:

我的意思是在不改动印制板的条件下能否在原有的基础上换元器件就能达到要求。你这样做是否有点复杂了,那个10uF的电容是在印制板直接搭在遥控头上就可以了。按照你所说的,直接改动印制板,把电源部分的L滤波换成Π滤波就行了。

网友B:
电感换大些看如何,有时候前面的波形用锁相环效果要好得多.

楼主:
RE:

我将两个电感10uH并联,效果比一个的要好一些。后来我直接上了一个2.7uH的效果和10uH的差不多

网友C:
把R30和C35的位置对调一下,可以提高一些。

把R30和C35的位置对调一下,可以提高一些。

网友D(2007-03-28):
我的一个产品里面遇到过,已经解决了.

把R29换成4148二极管 在4148的负极对地并一个10U的电解,虽然IC的工作电压会低点但发射距离会增加, 我的一个产品里面遇到过,已经解决了.

网友E:
不改动印制板的条件下

试下找些好点的接收管。

建議PCB板,所为对症下药。

楼主(2007-05-23):
re:

现在还有问题:就是在生产线上的遥控不是十分的灵敏,但在办公室里就是正常的。以前没有这种现象,就是最近一批的机器出现了这种问题。
我的问题是:这是否与所给的供电电源有关,生产线上是工业电,而办公室是居民电?
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