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超声波电路图

楼主(2007-02-06):
大家分析分析此图的原理,用途:用于超声波清洗
小弟不才,有点看不明白!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你要问哪个方面的呀

网友B(2009-01-06):
洗浴器电路?

那个图上不是显示有洗浴器电路?

网友C:
这才多大点功率,能洗什么?

就算超声波雾化器,都不止这个功率

网友C:
晕,这个帖子怎么这么老???

网友D(2010-06-23):
Q101振荡然后通过触发器分频,最好是放大和供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