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部分电路作用R21C18

楼主(2007-02-09):
可是RC并联在绕组上.绕组产生的是交流信号.电容对交流信号可是短路的作用再这个回路中.已经完成了

网友A:
To fjjilin:

R21与C11组成阻容吸收回路,为电压尖峰(或高频信号)提供低阻抗回路..起抑制干扰作用...

网友B:
真想不通

D18下面的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我想是把相保护

网友D:
图上有点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