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而告之:一个假冒的自发电电筒

楼主(2007-02-27):
今天带弟弟参观了号称中国最大的黑手机流通市场,以及一些正规的市场,返程时看到门口有卖自发电电筒的,只要10元一个,一时贪便宜(我隐约记得应该卖20-30左右),买了。

回来发现怎么随便摇一下就能点30分钟!正规货里面是装了一个法拉电容的,如果用了1F的,以耗电20mA算,充满电最多才能放50秒。。

拆开看就知道上当了。

奇怪的是,塑料件的做工可以打80分的,厂家既然已经决定做假,其实可以乱开一个模具的。1F的电容我以前买的时候是3元左右,稀土磁铁现在也很便宜。。。。不明白做假的意图。

现在的选择:先找JS谈,要求双倍赔偿,否则举报到商场的管理部门(其实举报了反而没什么用,所以先在网上发发)。

网友A:
晕,我也买了一个,现在不知道扔到哪了.

网友B:
我也有一个。不过只要了6元钱买的。

不过现在电池用光拉~~~~~ 我那个发电机的电力是足够点亮灯的,而且还比较亮呢。

有个开关可以选择是由电池供电还是发电机供电的。 我现在加了二极管上去,给电池充电了。

网友C:
黑手机

黑手机市场不是龙腾就是通天地,

网友D:
哈哈,便宜没好货

在买东西的时候,特别得多长个心眼,现在JS到处都是啊。。。

网友E:
用1F電容做过

充电后用2分钟,一英尺》200LUXR。

网友F:
假冒反比正规货好?

随便摇一下就能点30分钟!
正规货充满电最多才能放50秒。
这么说来,假冒反比正规货好?

网友F:
我在3个地方买的,都在10~15元之间。

看来都是假货?
恐怕发电机是用来给电池充电的吧?
若真如此,又何必用法拉电容?

网友G:
俺买了一个钮扣电+法拉电容+往复发电的

法拉太大兴,没多久就坏了,18元大洋.
还是用7号电的7灯小电筒实惠,3节可充电倒用了几年还能用

网友F:
正规货里面是装了一个法拉电容的,如果用了1F的,以耗电20mA算,充满电最多才能放50秒。
==========================================
握多少下能充满电?

网友F:
正规货使用说明书

手压30秒钟,至少可使用10分钟
 相关链接:http://yaoj.godele.com/74496.5.579368/

网友F:
看来正规货也用电池

网友H:
市场上有3种版本

都有发电线圈及磁铁
a:里头只有2032电池,
b:里头只有法拉电容
c:里头有2032电池和法拉电容

网友E:
re

出厂价6.4美元(不含运費)

用1F電容做过

充电后用2分钟,一英尺》200LUXR。

网友I:
现在的市场真让人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