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驱动三极管的疑问。

楼主(2007-02-28):
本来单片机的IO口高电平的驱动能力就不强,为什么还要在连接基极的地方加个电阻呢?这不是分掉了部分压降,限制了电流,更降低驱动能力了么!
请多多指教!

网友A:
IO口驱动三级管没什么问题

单片机的IO口高电平的驱动能力的确不强,这也是需要加一个三级管来增强驱动能力的原因。因为三级管基极所需的电流很小(mA级),所以该电路中需要加一个电阻来分压限流。

网友B:
一般使用PNP

网友C:
3楼的

后面选择什么管子,是根据具体的动作而定,不是一般用什么就是什么,

网友D:
正因为驱动能力不强

正因为驱动能力不强,才加电阻.否则,Vbe只有0.7V,没有电阻的话电流会很大

网友E:
如果仅仅是输出,可以不加这个电阻

加电阻正确的目的应该是防止MCU读引脚出现错误,输出是1,读回却是0
51的高电平输出能力差,一般不建议这样使用,最好使用PNP
4楼的理解在IO高低驱动能力相同时是正确的,否则还应从驱动能力上进行考虑

网友F:
这个电阻

如果是51单片机,且不考虑读该口线的话,可以不加,因51单片机输出高电平实际是靠内部的上拉电阻,上拉驱动能力相当小。
但其它型号单片机则可能必须加上,例如AVR系列,其输出高电平与低电平的驱动能力差不多,就必须使用这个电阻限流。

楼主:
那这个电阻就是为了限流作用的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G:
.

    单片机的IO口形式一般有图1、2、3的形式。对于图1,由于是互补型输出,既可以“拉”电流,也可以“灌”电流,所以不管采用图4还是图5的形式都可以(但是,拉与灌的电流也是不一样的,设计时也应注意)。

    而对于图2或图3的IO口形式,显然应该采用图5的方式。或者外加一上拉电阻后采用图4形式。MCU的内部上拉一般较弱。

    由三种IO口输出方式可见,被驱动的三极管应该加入限流电阻,虽然有的IO口的驱动能力很弱,为不对MCU产生影响,建议加入限流电阻。

    在实际应用中,为增加电路的可靠性,还应该注意,在E-B间加入一电阻,如图中的R?,可能在通常应用条件下,加不加入R?时性能没有差别,但是在特殊场合,如温差很大时,你就会发现你的设计的优良特性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6195738968.jpg

解答的很好 欣赏这样的态度和精神
解释得不错!

网友G:
只有详细了解单片机IO口的情况,才能设计出合理的电路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6195738968.jpg

网友H:
欣賞楼上用专业事实讲话

网友I:
呵呵

三极管属于电流放大器件常用的9013放大倍数在100倍左右。只需1mA电流就会放大成100mA电流,但是在单片机中一般三极管处于饱和和截止状态。了解一下IO口很有好处。

楼主:
收获很大啊!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J:
这个要看具体单片机

   普通准双向口(51系列)内部上拉100k,5v时高电平输出对地短路电流只有50uA,不仅不需要限流电阻还要外接上拉增强驱动能力。
   推挽式输出的io口(pic系列)输出能力达到20mA,则必须加限流。这类口即使不是驱动三极管,也不能短路输出,因为内部往往有保护,不加限流会被关闭。
   另外要注意单片机内部电源线的电流限制,通常为100mA,假如10个io输出都是10mA,虽然io口可以承受,单片机也会烧毁。
   关于pnp驱动,单片机电源一般不会超过5v,如果三极管负载为12v,io不能直接驱动。原因有2,1是5v无法使12v三极管截止;2是如果是准双向io,12v会通过内部上拉对5v电源充电,轻则费电,重则烧毁电源。
   楼上的R?用于三极管没有必要,场效应管应该加。

网友K:
今天第一次进来学了不少.非常感谢!

网友L:
我是新手啊!~

不是很懂,但我已下载了该页回去看~~~
我还有很多问题,但又不能发贴子~怎么办呢?
问题:利用51单机的I/O口设计4位动态显示器(8段的,共阴或共阳,最好2种者有),只作显示,不作计数.
     要利用12V直流电源来供显示器,显示器用三极作驱动(4个显示器,位动   用到4个三极管,段驱用到8个三极管),这样就麻烦了,不知道如何接?请帮帮忙吧,就是不知三极管怎么接,我知三极管的基极是接去51单机的I/O口,但集电极和发射极不知怎么和8段数码管连接?

网友M:
负载电阻增大,单片机输出电流减少。

网友N:
to 9楼,

图2和图3应该是拉电流还是灌电流?

网友N:
在一些MCU的DATASHEET里,

经常会提到WEAK PULL-UP或WEAK PULL-DOWN,WEAK PUSH-PULL,请问这里的WEAK是指驱动能力比较“弱”吗?

楼主(2007-04-02):
简单点

可以说是单片机本来的驱动能力就够小的了,现在驱动三极管需要的更小,所以要加下限流电阻。是这么理解的么?

网友O(2009-09-13):
    单片机的IO口形式一般有图1、2、3的形式。对于图1,由于是互补型输出,既可以“拉”电流,也可以“灌”电流,所以不管采用图4还是图5的形式都可以(但是,拉与灌的电流也是不一样的,设计时 ...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

网友P:
用了好多次,很少考慮這些問題.......

网友Q:
9楼图中的图5应该补充下,那个R?应远远小于串在基极上的那个电阻。

网友Q:
图4中的R?应该远远大于串在基极上的那个电阻。

网友R:
51单片机的上拉电阻不是一个电阻,而是几个MOS管,是动态上拉的,为了省电,
几个MOS管分为强上拉,弱上拉和极弱上拉。
如果口状态是0,那么弱上拉关闭,只保持极弱上拉导通,
在接三极管输出的时候,如果不加限流电阻,会使口状态变成0,导致弱上拉关闭,输出电流更小。
而且,输出在从0变成1的时候,强上拉会导通一下,使口迅速翻转,而由于没有限流电阻,可能会使那个MOS管烧掉。

网友S:
单片机的IO口高电平的驱动能力的确不强,这也是需要加一个三级管来增强驱动能力的原因。因为三级管基极所需的电流很小(mA级),所以该电路中需要加一个电阻来分压限流。  ...
引用 网友A:

极有道理

网友T:
在三极管前面再加一个下拉电阻.

网友U:
io 一般灌电流,拉电流的驱动弱

网友V(2009-10-16):
R?加时有必要的,这里有下拉的作用,出于可靠性的考虑,避免因外界干扰等因素误是三极管导通

网友W(2009-11-18):
每次看帖都有收获哦
多谢

网友X:
呵呵,三极管用的电流较小,同时没有的话,像PIC中档机,就会出读--修改--写错误!
也就是IO本来输出是5V,你不用电阻,就只有0。7左右

网友Y:
:victory:不虚此行

网友Z:
限制电流的,一般表现不出来,我以前在做恒流源时影响是很大的。

网友AA:
直接用个mOS.

网友AB:
对于51单片机,在电流较大的情况下经常会遇到三极管基极电流不够用,这时三极管的基极不应该串入电阻,应该用一个电阻接到基极与正电源之间,可以增强电流.

网友AC:
大牛太多了,学习了

网友AD:
今天又理解深了一层,UP!

网友AE(2010-01-10):
好多人回答吗

网友AE:
51是不了,,,看一下

网友AE:
不错好,,记下了

网友AE:
要向大家学习啊

网友AE:
真是一个好网站

网友AE:
这要这样吗

网友AE:
学了不少啊

网友AE: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F(2010-03-15):
26楼的说反了吧 图4中R?应远小于串接在基极的电阻,而图5中R?应远大于串接在基极的电阻吧

网友AG:
限制电流

网友(2011-01-26):
潜水的报到拉

网友AH:
加限流电阻一方面保护到单片机IO口,另一方面使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为几十mA时,三极管处于开关状态。从而,可以控制电平的高和低。

网友AI:
为了稳定。我做过,但这个电阻式1K.也做了个上拉电阻。就是保证三极管充分导通。为了不往IO口“灌电流”。有时候还串联个二极管。。。。。根据实际自己测试下优化接法了。。。。

网友AJ:
很好,明白很多

网友AK:
楼主可以找找相关单片机书看看啊,基础还不扎实!

网友AL:
使用PNP管,用灌电流方式驱动,即低电平驱动,避开51口线的电流输出局限特性

网友AM:
图二不可以灌吗?也可以采用图四的方式吧

网友AN(2012-04-23):
高手好多啊

网友AO:
看玩了,学习了,收获了

网友AP(2013-06-16):
原谅我的挖坟呵呵
这个帖子真的讲解的很好,尤其是9楼dontium网友的回答
希望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帖子

网友AQ:
加了不会错,不加可能会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AR(2013-07-17):
如果单片机的IO是弱上拉,完全可以不要基极的电阻。
还有,单片机的弱上拉好多是恒流源型,电阻小到一定程度,再小,电流也不会再大了

网友AS:
一般使用NPN控制接地,用PNP控制接Vcc

网友AT(2014-06-23):
学到新知识了  感谢上面的解读

网友AU(2014-08-27):
偏置电阻,没有偏置电阻,三极管不工作

网友AV(2015-01-10):
学到了很多,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AW(2016-09-23):
你这个是用作开关

基级上串一个电阻,阻值不要大,200ohm左右即可
这个电阻起到了一个对单片机IO端口的保护

如果不加这个电阻,那么端口高电平输出本来应该是5V的,但是被三极管拉成  0.7左右 ,因为PN节的压降就在0.7左右

5V的电压到0.7,有4.3左右的电压加在单片机I/O内部,时间长了很可能会把I/O端口搞坏掉
会导致单片机发热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