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里,二极管是否导通?

楼主(2007-03-01):
有个电路,书上说把二极管拿掉,然后判断Ua Ub 电压高低来获得二极管的状态,试问大侠,我不知怎么求这两点电压?

网友A:
知道A、C点电压,知道BC间电压还不会算AB间电压???

网友B:
实在搞不明白就用仿真软件仿真一下....

仿真只是帮助你理解,然后要学会计算。

网友C:
看看

若去掉二极管来分析的话,A点电压是1V,C点电压是2.5V,CB间电压是1V,因而B点电压是1.5V,那么BA间电压是0.5V,何来导通?

网友D:
???

C点电压2.5v??c点上有电压直接加在上面的哦

网友E:
仿真的

没2级管
C 10V
B 9V
A 1V

网友F:
题目没说一定要导通阿,只说判断状态阿

网友G:
二级管不会导通,因为示反向电压。

网友H:
TO 5L

10V 没有共地 所以是2.5V 不是10V

网友I:
呵呵

B点电压1.5V,A点电压1V。

网友J:
4楼分析是对的,高手

网友K:
同意楼上

网友L:
无聊的老师!

故意不标 - +端电位,以为可以把题目弄得复杂点,其实题目根本不完善,无法解!!

举个例子,- +端接有一个10V电压源,此时再假设1-端电位为-100V,2-端电位+100V.二极管道通与否完全就是两种情况!

别跟我说,-端电位墨认是悬浮的,那么15V与地也因应标为悬浮的形似!
一句话题目不严谨,也不难!

网友M:
四楼正确的

十四楼理解有误,实际应用中,经常会出现类似不可共地的情况。
还是四楼的计算正确。
关键在这里要理解两个电源不能共地的情况下怎么来计算。
左边的十伏电源和右边的十五伏电源是不共地的,这时候左边的电源就仅仅用来给2k电阻提供1伏的电压,方向下正上负。

也就是说:BC两点电压为-1伏。而AC两点电压为-1.5伏,所以BA两点电压就是(-1)-(-1.5)=0.5伏。

二极管反向偏置为+0.5伏,所以四楼计算正确。

网友N:
有理

赞同15楼的,有理————有礼呵

网友L:
这个老师非常非常无聊!

看清楚了:
就算压差是0.5V,
2AP1是锗管,它是要道通的!
再看看,15V电源,140KR的电阻,连硅都可认为是道通的!

基本上我认为,这个老师出题相当不严谨,掌握的一点点理论也脱离实际!

网友M:
楼上计算清楚了没?

二极管处于反向偏置状态,怎么导通?
实际中这种运用多的是。
你自己分析不来,还怪别人出题不严谨,可笑可笑。

网友O:
同意四楼的观点

网友P:
将两个电压差找一个参考地,

不仿设地为参考点,UA=15/(140+10)*10=1
UC=15/(25+5)*5=2。5
负端电位为U-=2。5+10=12。5
B点电位为2。5-10/(18+2)*2=1。5
AB电压为1。5-1=0。5

网友Q:
郁闷

说不清楚.做一个电路量一下不就知道.

网友R:
跟10V电压负端的电势有关,值不同AB间电压也不一样

网友S:
同意四楼的观点

同意四楼的观点

网友T:
A:1.0V, B:1.5V

网友U:
不明白

讨论的这么火,我有几点不明白:
1,看图的时候好像它有两组电源?题目没有说明!
2,不知道10V的负端是不是与这边的地是同一电势?题目也没有说明!

网友V:
赞同4楼、11楼、20楼的观点,呵呵

这是教科书上的课后习题吧,当年我蒙了好久

网友W(2011-07-04):
15l,解说的很清楚

网友X:
分析二极管先把二极管拿掉,分析端接处的电位,然后通过这个电位判断截止还是导通

网友Y(2011-09-21):
有时分析电路可以把电路进行简化,这样或许好计算一点!

网友Z:
看图说话!再对比LS的分析,LZ应该知道怎么回事儿吧!

网友AA:
嗯  是、这么解的.....

网友AB:
叠加原理来做 非常简单的
假设先去掉二极管  10V共地连接
UA=1V+0=1V
UB=0+9V=9V
UC=0+10V =10V
很明显不导通
6L仿真结果和我计算所得一样哦   应该不会错了

网友(2011-11-17):
学习,LS分析的很完整了

网友AC:
支持4楼的说

网友AD:
这里最神奇的是+端 到C中间的那小段上是没有电流的。。。

网友AE:
单向导通!

网友AF:
首先应该说Ua和Ub选哪个参考点来测;其次途中两处电源的公共参考地为何?

网友AF:
或者两者是否为独立的电源?

网友AG:
两点电压

网友AH:
计算式正确的,小白弱弱问一句,题目中没有指明管子的种类么。。如果是锗管的话,应该就通了吧

网友AI(2012-01-17):
四楼的分析是对的

网友AJ:
其实右边那个十伏的电压就不起1作用,就当不存在,
所以你只需考察15电源系统在回路的压降即可,B电2.5V,A点1V,AC之间二极管反偏截止,故没有电流,只有电位差,故CA间电压是2.5-1=1.5V,

网友AK:
又学习了一遍。
同一系统不同的电源系统最终都要有一个公共点作为参考点,以此点重新计算各点电压。

网友AL:
分析可知:加有0.5V的反偏电压

网友AM:
讲解的很好!!!仿真很给力!!!

网友AN:
Ua=1V
Uc=2.5V
Ub=1.5V
Uba=0.5V 反向截止吧

网友AO:
各位大侠,10v跟C点连接何来的2.5V,如过这样计算的话,负端是-7.5v,应该确定+-10v的参考电平

网友AP:
无聊,鉴定完毕

网友AQ(2012-03-15):
呵呵,这貌似是东南大学考研的电路题吧,之前我做过的,截止的,4L正解!

网友AR:
楼主贴出的图,题意会不会是两个独立的电源,不共地的呢?

网友AS(2012-04-18):
我表示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