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熟的电感升压电路,请大家讨论

楼主(2007-03-08):
我想用下面的电路(VCC=5V)在"OUT"端得到110V左右的交流电,但总是不成功,跪请高手指点...

感激不尽......

望有资料的朋友,提供点这方面的资料,谢谢谢谢  ...

网友A:
110V?

你那4148经受得了吗?

电感换成升压变压器。
三极管要大功率的。

楼主:
变压器的参数

变压器的参数大概是多少中尼?

网友A:
晕倒,这个回答太大了,你还是弄本书看看吧

我讲一个月都讲不完阿

网友B:
LZ,去算算5V要升到110V的要多高的Q值,占空比应该是多少。

网友C:
升压

想升压,至少得弄个3脚电感.

网友D:
电路中的二极管接错地方了。这种电路一般升压不能高于供电电压的5倍。
用变压器是最理想的办法:实现100V隔离、升压。

网友E:
用变压器不是更省~事?

用电感换变压器不就行了,弄得这么麻烦!

网友C:
给一个思路

给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