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楼主(2007-03-09):
请问各位大侠,功率是5KW 转速是800-4000转的电机,我想进行无级调速,应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

这很重要,应该说明
电机的额定电压应该列出
你准备开发控制装置,还是选择一种控制器,。。。

网友B:
交流电机的话用变频器,但你的电机要能工作在100HZ

网友C:
是直流电机吧

交流电机不可能从800-4000转。调节范围1:5。
此种控制电路早已成熟,即可控硅整流,滤波。电压,电流反馈稳速。用单片机控制很简单。
不愿用单片机也可。

网友D:
交流电机的话用变频器,但你的电机要能工作在100HZ

3楼说的是,不过精度不高,可以用异步电机,用同步电机就好,要求精度高,就要用变频电机.

楼主:
4楼的朋友,用单片机怎么控制,能否说的具体点,谢谢

网友C:
控制

单片机控制可控硅开通角。引入反馈,加入PID调节。国内有成熟电路自己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