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看这个AGC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07-03-15):
(无正文)

网友A:
U2B放大,Q1整流,C20、C21滤波平滑后控制Q2的导通程度以控制衰

信号越强Q2 导通程度越高衰减越大

网友B:
Q2应该用结型的MOS管

工作在电阻区

网友C:
是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楼主:
请问这里的两个二极管起到什么作用?

请问这里的两个二极管起到什么作用?
输入输出电压范围又怎么计算,请高手指点!

网友D:
第一个二极管是保护,第二个是门限。

第一个二极管是保护,第二个是门限。
楼主可否说明一下这个电路是什么电路,是话筒放大里面的自动增益电路吗?

网友E:
请问下U2B的增益怎么计算?

楼主:
再顶一下,请大虾说一下详细的工作过程,最好有计算推导

再顶一下,请大虾说一下详细的工作过程,最好有计算推导增益!

网友F:
re:

首先,这是ALC(自动电平控制),而不是AGC(自动增益控制),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

Vout/Vin 约20倍放大中频(以下5KHz),起控点Vin约10mV,之所以用这么低,是减小Q2的单向性带来的上下波形非对称。

公式推导化推导模拟电路、没有太大意义,相反,先估算,再实验测试、验证想法,往往有事倍功半的效果。

这个电路思想是很久很久以前、80年代吧.....  :)

网友D:
楼上的可否详细说明

“Vout/Vin 约20倍放大中频(以下5KHz)”
是指 Vout/Vin 约20倍放大,而且只放大中频信号(5KHz以下的信号)
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G:
个人感觉不,知道对不对啊

D1为反向电压保护。
D2是降压环节,当D2+端电压超过1.4V时,R2电阻接入调整了输入端的分压比例,所以C9实际输入电压比例减小,整个放大环节在输入信号频率不变时,放大倍数不变,实际放大倍数=输入分压比*放大环节放大倍数,所以整个电路的放大倍数减小。其实用到D2的恒压特性抬高门控电压。

楼主:
再顶一个,大家继续发表看法,我还是不十分明白工作原理

再顶一个,大家继续发表看法,我还是不十分明白工作原理,以及放大倍数关系

楼主:
请教,wang010212

请教,wang010212
二极管D2没有导通时候,C9输入电压为R32与R26的串联分配电压,而导通时是R26和R2的并联,然后与R32串联分配电压,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D(2007-05-11):
楼上说的是对的

我用EWB仿真,输入信号比较小时,放大倍数在10左右
输入信号大于40mV时,放大倍数开始减小,最小到4左右。
不知道结果对不对。

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电路适合用在什么场合?知道的高人可否指教下,谢谢!

网友H:
D1 倍压用的

网友I:
同意6楼观点

6楼讲的不错,D1保护.整个电路用两次比例积分运放电路,二次积分相当与还原

网友J:
R19,R20为什么要通过俩电容接地,

而不直接接地。

网友D(2007-10-05):
把这个帖子再顶起来再讨论讨论

这个电路的起控时间和恢复时间怎么计算啊
谁知道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