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7-03-16):
我的CRT显示器用过关闭后再过几个小时(八小时左右)开机,没有显示,保持开机状态十分左右后关机重开显示OK.
请各位大吓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试试

打开用电吹风吹-吹机板约有30%会OK

网友B:
我来说

这是显管的管座受潮引起的,这是在春季crt的常病,更换一个管座或用热风吹吹一吹就可以啦(但这样可能还会复发),所以我建意更换一个最好。

楼主:
是受潮了

我的显示器可能真的受潮了,这几天天气好转了,显示器也好了,谢各位!!

网友C:
换管座3块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