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电路求教!终于可以发图了!

楼主(2007-03-27):
是个H桥,两边一模一样,故图只贴了其中一边。其中D71,R74 C71 R75的作用是什么呢?另外,这个电路功耗比较大,请问解决办法是什么?谢谢各位关注及指点!!
终于可以贴图了, 前两天不能贴图,对不起大家了

网友A:
电机驱动电路!

兄弟我也是半桶子水,若有不对之处请大家帮忙指正!
D71的作用是防止电机工作不正常时而导致Q72的Vbe节电压反偏过高而击穿,保护驱动电路正常工作!
R74 C71的作用也差不多!是为了吸收电机工作时(象通断瞬间)产生的大脉冲,保护三极管不被击穿!
R75的作用是电路工作所必须的!作用是限制异常时大脉冲而导致的电流!
至于想加大驱动电路的带负载能力 可以通过减少R71,R73的阻值!当然还要考虑提供PWM信号的IC的最大输出电流了~要不然就要烧IC 了!

网友B:
问楼主

怎么样上局部放大图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