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开新贴:5V升33V电路分析

楼主(2007-03-28):
前面21ic上传图片有问题,今日在发上.
各位大虾,请指教:
     图为直流5V升30V的电路,给分立高频头供点用,电路参数中,Q7用的3904,C47为2.2nF.该电路经33V稳压管D5稳压后,可输出33V电压.但当该33V接上某款高频头后,电压降到2~3V.而接另一款高频头可正常工作.估计是带不动的缘故.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怎么才能提高该电路的负载能力(只在改变该电路中元件参数的前提下)?

楼主:
请赐教

怎么没人赐教啊
光看不留言啊.........

网友A:
升压电路一直不懂,学习中

升压电路一直不懂,学习中

网友B:
深表怀疑,这个电路能“5V升33V”?

对电感Q值要求太高,就算行带载能力也是很差的

网友C:
学习!

等高人讲解!

网友D:
试试减小电感量,用高Q的

网友E:
没有必要啊,这个实现起来有难度,效果也不好啊!!

网友F:
适当减小r79

网友G:
我比你还外行

网友H:
我一般用MC34063

我一般用MC34063,效率高,外围器件少,带负载大。

网友I:
分立元件用在高频头上的没见过,我的这块BT848电视卡上用的就集成芯片组成的升压。,帮忙顶一下!~

网友J:
MC34063是个好东东

我一般用MC34063,效率高,外围器件少,带负载大。

网友K:
5V升33V电路分析

减小L3的值

楼主:
多谢

许久没上了,发现有很多热心的朋友留言赐教.多谢了.
这个电路能升到33V,但带载能力似乎很弱,所以换个牌子的TUNER后电压就拉不上去了.我调整过两个L,还有C46、C47、C48、C49等电容,最多能调到25V,而且好象改变C46效果要明显一些(我很奇怪为什么改变C46会效果更明显,哪位朋友指点下)。
另外我觉得换个高Q值的三极管可能会有用,但由于我这边找不到别的,所以就没去试。

网友L:
输出电流太小的缘故

网友M:
关键是增加C45,然后才是C49

网友N(2007-05-16):
提高该电路的负载能力

增大C45,C49的容量。

网友O:
我来说两句

你要增大负载,5伏这边电源的电流要很大的啊,根据能量受恒.

网友P:
应该是你的电路有问题确---个人见解.不知对不对

升压一般都是将直流变成脉冲信号再经过储能元件变换出高频信号.再滤波得到的.你的电感应还是要用小点.Q7用13001,加大C45和C49,你那D4是个什么元件来的.能否换个肖特基二极管呢?想多了解..找maychang师傅吧..他历害

网友Q:
我也喜欢用MC34063做电源,升压、降压、极性反转都好用。

网友R:
哈哈,是做电视机的

网友S:
可以用一个芯片做

可以用CW34063这个芯片做升压电路,应该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