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帮帮忙看下我的电路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2007-04-02):
请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出了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irf540 与9013 接法不对 g s 控制电压不对

网友B:
Q8换成P沟道管即可

楼主:
帮忙 谢谢!!

改过来了,但是场效应管S极输出的波形怎么是毛刺很多的直流电压;电路不可控,不知道为什么;望各位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