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谁知道一个六脚IC(上面的marking是B7AK)是什么IC

楼主(2007-04-03):
各位大侠,谁知道一个六脚IC(上面的marking是B7AK)是什么IC?

楼主:
谁知道呀?

网友A:

光藕

网友B(2013-10-22):
查到了吗 我也在找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找到了分享一下 知道的把型号贴一下呗

网友C(2015-06-13):
有知道的吗?请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