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组合是什么作用?

楼主(2007-04-04):
如下图:这样组合是做什么的?

网友A:
一块电路板上可能有多个芯片,几个或一个芯片应该有一个旁路电容,所以一块电路板上可能有多个旁路电容。为原理图简单明了,这些旁路电容画到一起了。实际上,这些电容是放在各芯片旁边的。

网友B:
旁路电容最好还是和芯片靠的比较近点

网友C:
同意上面意见

网友D:
大哥门

旁路电容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E:
滤纹波和高频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