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控制电路(常用IC有那些)

楼主(2007-04-09):
小弟正在做无刷电机控制电路毕业设计,但不知从那里下手,各位大哥 老师们,发两个由单片机调速的无刷电机控制电路图,给小弟参考一下!先谢了!或是给点常用元件的型号也好!谢谢了!详细一点!呵呵!

网友A:
CPU+比较器+电阻电容就成

网友B:
很多呀,比较常用的MCU+MC33035

MCU通过PWM调整33035的参考端实现调速。
还有用microchip PICdsp实现的BLDC控制,有参考电路和程序。

网友C:

最常用的有MC33035+MC33039+MOSFET桥驱动,通过PWM控制速度。如加用单片机电路会更佳

网友D:
那么用DSP如何实现呢?

网友E:
豪迈稳健无拘无束spindle M

你要驱动的无刷马达是带感应器的?还是不带感应器的 ?绕线方式是三角形的?还是星形的 ?打算用半波驱动?还是全波驱动 ?考虑好这些,剩下的就是线圈通电的时序了,你的单片机经过控制几个三极管按时序轮流导通,相信你的马达会飞起来的!当然过流保护什么的用按键可调速什么的附加东西就自己想想喽

网友F:
什么啊

不太清楚,先混个50分在说

网友G(2007-06-01):
不用单片机的方法

最常用的有MC33035+MC33039+MOSFET桥驱动,通过PWM控制速度。如加用单片机电路会更佳

网友H(2008-08-27):
单片机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