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基极电阻

楼主(2007-04-10):
    充当控制开关用的三极管C114YT,基极通过10K电阻接至CPU I/O口控制端,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控制MOS管栅极,基极另接47K电阻下地,请问这个47K电阻起什么作用,没有也可以正常工作啊,哪位大哥请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抬高三极管的导通门槛,提高抗干扰能力

楼主:
多谢!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2楼: 抬高三极管的导通门槛,提高抗干扰能力
      多谢!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A:
自己算算

没47K电阻,IO输出0.7V时,三极管就开始导通了。
有47K电阻时,IO输出多少V时,三极管开始导通?

楼主:
没提高多少啊!

  多谢指点,可没提高多少啊,47K/10K+47K 这种做法在工程上有意义吗?

网友B:
用于泄放BC结漏电流,保证开关可靠关闭

GPIO不高阻状态时,由于三极管BC结漏电流的存在,三极管不能保证完全关闭,加入此电阻,为漏电流提供通路,保证开关可靠关闭

网友A:
工程上很有意义,你查查TTL的低电平输出是多少V

当然,可以减小47K的电阻来提高门槛电压。

楼主:
多谢诸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