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测量

楼主(2007-04-10):
诸位:谁有测量nf级电容的电路,能不能帮忙给一张,或者指点一下怎么弄,谢谢了

网友A:
用恒流源

精度有什么要求,DMM里一般采用恒流源充电的方式测量。

网友B:
积分电路

网友C:
推荐2个方案:

1)rc电路,充电之后将电容放电,然后测量充电时间。
2)与555组成振荡电路,测量振荡频率。

楼主:
4楼的办法做的话精度能达到多高?

网友C:
任何影响电路和计算精度的因素都会影响它的精度

方法本身没有精度问题

网友D:
一般用电桥法或震荡法测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