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7-04-17):
如图R34,R37:在电源输入有这么一个小的电阻(功率很大)有什么用那?

网友A:
是不是帮助滤波的?

是不是帮助滤波的?

网友B:
功率大,肯定是限流的撒

网友C:
是限流.同时也和电容阻成RC虑常波.也有一定的隔离作用.

网友D:
我觉得是降压

Vin应该是超过5V太多,如果不加电阻,7805/7905上承受的电压差太大,发热大,容易挂掉,

网友E:
限流 同时分担一部分功率 防止三端稳压片过热

这种电路可以适应比较高的输入电压 电阻的参数和功率需要根据负载电流和输入电压计算
滤波 是副产品 哈

网友F:
限流 降压

稳压块上压差太大

网友G:
限流

功率大 是标志性的指数

网友H:
限流,目的是保护对应的稳压集成!

网友I:
感觉是限流的

感觉是限流的

网友J:
同意10楼的说话

同意10楼的说法

网友K:
我的观点与8楼的一致

网友L:
防浪涌电阻

防浪涌电阻

网友L:
防浪涌

防浪涌和减小U5,U6功耗。

网友M:
我想应该是限流用的吧

我想应该是限流用的,

网友N:
限流

 是限流.同时也和电容阻成RC虑常波.也有一定的隔离作用.我是很赞成这种说发的!!

网友O:
限流,

基本同意7楼的说法,
如果电阻功率不太大的话,应该还有保险的作用

网友P:

限流,也能滤波

网友Q:
限流,串联分压

78系列三端稳压IN+与OUT之间压差一般不过3V压差大。IC功耗就大,易坏

网友R:
我的理解

作用应该是限流,相当两个保险丝!不知道仁兄认可否?

网友S:
不知道的

小学毕业,没文化,不知道什么东东 混个几分

网友T:
限流撒

保护对应的稳压集成~~~~~~~~

网友U:
限流 滤波

我觉得是限流和滤波

网友V:
----

感觉是帮后面DC片子散热...

网友W:
这种电路不太好

这两个电阻肯定是限流的,但这种用法我认为不太好,如果负载的电流比较大的话会不稳定。如果因为输入的电压比较大,就不要用7805。
不过,这个电路成本比较低。

网友X:
電阻

限流保護後面電路的

网友Y:
设计这个电阻的主要意图是滤波和限制涌流

网友Z:
滤波整流用的!

同意5楼的说法!

网友AA:
护符

此电路作用有3
1、标准的降压限流电阻
2、同时与100UF电容铸成低通滤波器
3、同时与334电容铸成剑锋吸收器,对外来干扰源进行平滑处理。防止三端稳压器过压击穿(隔离作用),原因为其极限电压在数个脉冲的作用下不得超过其35V直流的2-3倍。

网友AB:
既限流,又分压.

既限流,又分压,又可以RC滤波,对稳压管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网友AC:
RC滤波器

网友AD:
防浪涌

防浪涌

网友AE:
限流和降压

网友AF:
过流保护

过流保护

网友AG:
和电容本身构成一个RC滤波

输出短路,它们可以吸收较大的电压,功耗将不再集中到稳压器上---被电阻分担了。就这样,稳压器输出就是短路通常不会损坏了。另一方面,电源输入是有波动甚至冲击的,它们的存在无疑能起到缓冲的作用,这种作用可能不是简单的浪涌吸收而已,因为冲击不是一般的浪涌。

为什么取那么小?当然不能太大。因为他们是要吸收功率的,浪费。再说了,如果大到不能让稳压器工作了,不就是得不到好处还尽招惹坏事麻烦吗?取多大合适,得看实际情况。

这样做的另一个坏处是增加电源内阻。因为这是串联稳压器。

网友:
是限流.同时也和电容阻成RC虑常波.也有一定的隔离作用.

同意这种说话

网友:
限流 ?

既然是电阻的功率很大,用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大才小用啊.还是电路de问题

网友AH(2007-05-19):
限流

同意7楼和10楼的说法

网友AI:
20楼: 请教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我认为主要是限流作用,它同时会起到的降压作用,来保护后面双个稳压块。

网友AJ:
我的观点

    构成RC滤波

网友AJ:
我的观点

  降压    限流,也能滤波

网友AJ:
我的观点

限流,也能滤波

网友AJ:
我的观点

   因该是降压,限流,再就是保护

网友AK:
 分压滤波仅供参考

网友AL:
限制电流

限制电流的

网友AM:
主要是降压,次要的才是滤波.

主要是降压,降低稳压芯片的输入电压从而降低温升。次要的才是RC滤波,因为RC没有LC滤波效果好。

网友AN:
限流

限流

网友AO:
主要限流,滤波是副作用

主要限流,滤波是副作用

网友AP:
均衡电压,滤波

就这些...

网友AQ:
限流/滤波/认证

该电阻首先是认证时才会有用,其次还可以起到限流/滤波的效果,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待指点?

网友AR:

保护,防止负载过重,负载过重时自动烧坏,是个保险来的

网友AS:
限流降压滤波

限流降压滤波

网友AT:
10说的对!
和浪涌无关!

网友AU:

大功率的,应该主要是起限流作用

网友AV:
限流

限流的,压差大了,7805,7905电流大了,易挂

网友AW:
限流的

应该是

网友AX:
限流,原因是:大功率.

网友AY:
限流

如输入电压太高IC承受的电压差太大,IC的发热就会很大.挂掉.

网友AZ:
电阻串联在电路中;应是限流,分压吧.

电阻串联在电路中;应是限流,分压吧.{在这个电路中又和电容组成了RC滤波电路,又有滤波功能.}

网友BA:
防止上电瞬间的浪涌

防止上电瞬间的浪涌

网友BB:
降压用的

  7805输入电压不能太高。

网友BC:
我觉的是防浪涌,滤波不太可能,因为电容不够大,

网友BD:
限流,降压保护三端稳压

限流,降压保护三端稳压

网友BE:
 限流,10楼是对的

网友BF:

应该是限流,并和电容形成RC滤波电路.

网友BG:
限流

限流降压 目的是保护7805

网友BH:
限流 虑常波

是限流.同时也和电容阻成RC虑常波.也有一定的隔离作用.我是很赞成这种说发的!!

网友BI:
像这种电路我用过

像这种电路我用过, 我用的目的与6楼的观点一样.

网友BJ:
为什么VIN是几V几压不标下。

这样不好分析问题。谢谢楼主能否补上。
1.限流是不用说的。
2.这样浪费电,做无用功,效率不高。“你要用电池供电”估计有的受
3.当然要是防浪涌的话,就有些意义了。“此时就得看你应用在什么场合了”
谢谢!

网友BK:

这个是限流滤波的去偶电路

网友BL:
限流,低通滤波,防止电路中有冲击,使电路中的冲击变的平缓

网友BM:
主要作用应该是限流!

防止在过载时损坏稳压块,常见的结果是电阻烧断。

网友BN:
楼上说过!

这种电阻再配上抑制二极管就可以成一般的浪涌保护电路了。这里只用了一个在功率电阻,我想的话可以起一定的限流和防浪涌的作用,这个电阻阻值一般很小,3~10欧左右吧。但是功率比较大,视整个系统的电流情况,一般2~10W。

网友BO:
就这么一个电阻,居然将近80篇回帖,有意思

我不知道说有滤波作用的各位计算这个RC滤波的时间常数或转折频率没有?对100Hz的纹波有没有滤波作用?衰减是多大?

网友BP:
多余

作者本来是限电流的,开机时C42,C44充电时DC阻抗很小,造成开机电流很大.不过在这个电路就没有必要,C42,C44电容容量很小,7805输出电流不大于1A,因此这个电阻是没有必要.
至于保护稳压块是没必要的7805输入电压可在36V,如不行可以换其它的稳压块。

网友BQ:

俺也学习了,谢谢大家

网友BR:
re

我认为是防止输入端加电出现打火现象,因为输入段有两个100UF的大电容,不妨去掉这两个电阻加电试试,看是否出现打火现象。

网友BS(2020-08-13):
如果是防浪涌,这个阻值为什么是这个,阻值怎么选择

网友BT:
限流,分散功率,降低LDO的压差发热

网友BU:
压敏电阻 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