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是转换电路

楼主(2007-04-17):
请各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这个电路怎么实现频率向电压转换的。谢谢!

网友A:
两边频率应该是一样吧!

我也不懂,还是很菜
坐沙发等高手!

楼主:
怎么实现的

整个电路就是用来频压转换的,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B:
不对吧,单这一部分应该实现不了

网友C:
除非每个周期高电平的维持时间是不变的,

网友D:
同意5楼说法,这只是积分反向端放大器吧 ?

网友E:
这个是一阶惯性环节,少了一部分才可以实现F转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