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一个2位数码管驱动电路

楼主(2007-04-17):
要求用通用元件搭的,不用单片机,越简单越好

输入5位二进制,用2个7段数码管静态显示

网友A:
LZ如果你有十四根信号线的话就简单了

LZ如果你有十四根信号线的话就简单了。如果共阳就接VCC,如果共阴就接GND。
不过要在你的十四根信号线上接限流电阻,以免烧坏数码管。

楼主:
继续求

求啊

楼主:
还未求到 谢谢,

网友B: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网友C:
一根CS四根数据?

楼主:
郁闷

郁闷

网友D:
十进值还是十六进值显示?

楼主:
当然是10进制显示了

网友D:
还不如用个PLD搞定

网友E:
真值表法

用与非门搭

网友F:
呵呵,用简单的门电路,那可是一个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