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图画错,

楼主(2007-04-24):
太对不起大家了,上次的图都是错的,最后更新!此图摘自《无线电与电视》,《无线电与电视》2007年第4期又另有一“负反馈D类放大器”电路,欢迎讨论,
相关链接:http://www.dzsc.com/dzbbs/20070512/200765181648781458.html

楼主:
负反馈D类放大器在此,

这个D类放大器的工作原理和工程电路申报了专利,未经授权不能用于盈利性生产,
这个图不知道怎么工作的,

网友A:
美图有错

图一左下的三极管发射极与基极短路是干什么用的?镜像电流源也不是这个画法,三极管不可能导通,它等效一个向上的二极管。

网友B:
你的图如何上传的

网友C:
楼上的

无语中……

网友D:
能讲解一下吗!!!

网友E:
楼主:就你这图,还申请专利

你这两图,基本上属于UCD180的技术原型。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图工作频率都不会超过200Khz,因此,放出来的声音也就与大街上叫卖的喇叭发出的一样.......不好听!

就电路形式来说,更不知道专例在什么地方.....

楼主:
书上说:图1工作频率经常是320KHz,图2工作频率经常是390KHz,

实在是拿自己没办法,图1左下的两个三极管还是画错了,
感谢awey的多次指正!!!
请问wolver:200KHz还不好听吗?MP3是44KHz的,不是也不错了吗?
继续更正图1,害羞中……

网友E:
楼主需要补课,但我不是你免费老师...

提示你:CD 采样44KHz,每样点16bit或以上量化...
你的图是PWM....

网友F:
9楼请注意PWM脉宽是什么物理量

PWM的频率相当于取样频率,脉宽相当于量化,线性做得好的话,量化指标可不是16bit可以比拟的

网友E:
re:10楼11楼

音频功放好不好听,线性度(类似失真度)的影响可不是主要因数。有多少人听得出1%、5%、10%、20%的失真度差别?音箱本身都可能有5%失真度。
相反,带宽、频率不均衡度、阻尼系数以及转换速率是最容易被人耳识别的,CLASS-A orAB可比楼主给的这两个PWM的CLASS-D容易控制这些参数。而这些参数恰恰是CLASS-D的罩门!

网友F:
CLASS D的误区

首先,12楼并未真正理解CD为何要用44.1KHZ的取样频率,根据奈奎斯特定律,用40KHz的采样率就可以完整记录20KHz以下的信号。可为什么CD的取样频率不是40KHZ呢?

这涉及到的环节非常复杂,必须从音乐CD的信号储存格式说起。CD每秒钟的信息被分成7350个区块。每个区块内有588Bit信息。可是这588Bit无法全部用来储存有意义的信息,因为过度密集的凹凸变化会增加硬件设计的难度,且音乐CD是以由凹变凸和由凸变凹定义为1,1是无法重复出现的,因此每14个Bit中只有8个Bit是有意义的,这就是EFM原理。除去14Bit中6Bit无意义的信息,每个区块剩下336Bit(588×8/14),再除去72Bit的同步(SYNC)与合并(MERGE)信息,还剩下264Bit,换算过来等于33bytes(264/8)。在这33个数据byte中,只有24bytes的音乐信号具有实际意义。这样,每个区块就有192Bit(24×8),由于音乐CD以16Bit记录信息大小,因此每个区块有6个立体声采样点信息(192/2 /16)。由此可以得知每秒钟有6×7350=44100个立体声采样点。

其次,我们来对比ADC与PWM

1、取样频率与PWM频率:CLASS D对输入信号的取样频率,高于CD灌制时的取样频率,这一点无需再争议;
2、量化位数与脉宽:CD量化指标只有16bit,远比不上CLASS D的线性取样---脉宽;

但是,为什么CLASS D 在听感上比不上CD? 这要从两个方面说起。

首先,在慨念上,请不要把信号级和功率级混为一谈,CD是作为一种信号源来用,而CLASS D是作为功率放大器,如果要作类比,需要CD的DAC输出达到足以驱动音箱的等级。

其次,CLASS D开关向高频发展,主要目的是为了简化输出滤波电路,甚至追求无滤波器电路。这并不能真正解决你上面所提出的带宽、频响、阻尼系数问题。

个人认为,将精力化在高频化上是不对的,CLASS D 要想在带宽、频响、阻尼系数等方面取得质的突破,只有从输出滤波器入手。

奈奎斯特定律已经决定,目前的100K以上开关频率,足已满足带宽、频响方面的要求;而CLASS D的阻尼系数不好,是因为滤波器延时造成。

将CLASS D与CD对比的人,可做个试验,将CLASS D的输出衰减至CD的级别,都经过同样的CLASS A/AB,来对比二者CLASS A/AB上的阻尼系数吧,可以断定,是一样的。

网友E:
re: 13楼

我承认理论你比我学得好,我也没有精力研究你写的那些理论对不对....
我相信实验的结果和我听到的声音。

网友G:
wolver是高手,

当前的class d ,T等开关功放的挺感确实不敢恭维,

网友H:
牛B烘烘的哦

看求不懂哦,理论学得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