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分析一下为什么用空心线圈耦合

楼主(2007-04-24):
输入电压为交流40伏,来自控制变压器的一组次级,控制变压器的初级为交流380伏。输入电压经全桥整流,滤波后,C1上的电压约为56伏,为直流电压。B1为升压变压器,C2为振荡电容,SG为火花塞,B2为耦合变压器,T1(即BUY71)为大功率晶体管GTR。
  当某一频率的方波信号(本文的频率为50千赫)作为驱动信号加到T1的基极和射极时,T1的开 关作用将56伏的直流电压逆变为2 000多伏的交流方波电压。这个电压向C2充电,当C2上电压超过火花塞的击穿电压时,火花塞放电,使C2和B2的初级构成LC振荡回路,产生的高频振荡经B2耦合升压可达到七千多伏,加到工件与钨极间达到引弧的目的。
    但是为什么B2是10匝的空心线圈耦合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24211451158.rar

网友A:
疑问

B1的次级的交流方波给电容充电?没有加二极管要电压升上去应该比较困难吧?B2做成空心估计跟频率和电感量问题有关系,如果B2电感较小,C2的电荷主要通过B2初级放电吧,我只是猜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