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PCB板图了,请提宝贵议建.刚学的!

楼主(2007-04-25):
(无正文)

网友A:
看都看不清,咋提宝贵意见

不过,很乱的说

网友B:
-----

是不是开关电源PCB板呀....

网友C:
自动布线

自动布线,很乱。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干扰,建议重布。

网友:
小系统就不要自动布线

不如人工快哦

网友D:
像这种模拟的还是用手工布线吧

像这种模拟的还是用手工布线吧,否则调试的时候要吃苦的

楼主:
谢谢!

这确实是一块逆变器的主板电路板.谢谢各位的教导.实不相瞒,这是我手工花的.刚刚开始学,以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E:
看的不是很清楚啊

看的不是很清楚啊,继续努力吧!

网友F:
一般元件数量比较小的都采用人工布线

       一般元件数量比较小的都采用人工布线,布线最重要的几个问题是:电线电流、电磁干扰、大功率元件散热、高低压电路分开.

网友G:
再调整一下布局

再布线会好很多
还有,线宽调整一下

网友H:
不好意思,引用一位朋友的说法

恶心

网友I:
慢工出细货!

搞开发,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PCB设计一定要用手工,不能用自动。自动的功能只能用于评估。

网友J:
刚开始布线是可以理解的---谁都走过这一步

刚开始布线是可以理解的---谁都走过这一步,

但是一定的好好想想有啥不足,下一次会更好。

布线要注意,好布局是为了更好走线和emc效果

走线要注意拐角和交叉平行线,电源地线,特别是模拟的.

其实这种图,你把走线贴出来(只要没有参数就行),会有更多收获

网友K:
随便说说

布局很乱,走线也是。如果要进一步  要看你放大的图才知道了

网友L:
继续努力撒,hoho

网友M:
可以

初学者有这样可以,鼓励一下

网友N(2007-07-03):
重来吧,先按照模拟和数字分开的原则布局,再手工布线

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O:
布开关电源有很多要求的

建议先了解一下再开始设计,可能会有很大提高

网友P:
建议多看看高手画的PCB

建议多看看高手画的PCB....

网友:
你应该把布线那一块看一下

你是使用的自动布线吧,强烈建议你在布线的时候用手工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