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达林顿(TD62082F)接法的问题

楼主(2007-04-26):
(无正文)

楼主:
----

如图所示,假如该图U?A为TD62082F一路达林顿,现在图中的S-IN这个网络是不是一定要有呀,我目前在抄板过程中一直找不到这个信号,郁闷死了....

网友A:
看图示接法

楼主:
输入好像也要上拉吧,我看见我板子上,输入都有上拉电阻的...

楼主:
看看我这样的图对吗?我抄成这样的.

达林顿部分是我解剖TD62082F内部图...

楼主:
----

我总感觉输出信号无法进来,让D2给挡住了....但是其他输出我又找不到....
IN是通过一个接插件接到外面的....始终不能明白这个信号是为输出还是输入...
如果是输入,D2这样接了,进不来了...
如果是输出,那我这个达林顿又没有输出信号了....

楼主:
==

上面有点笔误,反正我的意思是找不到达林顿的输入信号了...

网友B:
不接D2,且VCC>8.4v时输出为0,接通负载

当D2<8.4V时,则内部三极管截止
可能的情况下,请楼主尽量不要使用TD系列的阵列
如有需要,我可帮你查替换

网友B:
D2不会阻挡信号,稳压二极管你也可以外接

楼主:
稳压二极管是集成在TD里面的...
就是那个二极管在外面....感觉那样的信号进不来了,除非是负电压信号

网友C:
??????????

照你的电路看.应该是负信号控制电路吧.正信号是基本过不了D2的.只有负信号才可以起到作用呀....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现在正疑惑中了...
另主要是现在这个信号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还不知道...
他是和主板联系的...
那个主板更是恐怖,有电脑主板那样大小(四层板的)...幸好不是要我抄的...

网友D(2013-10-12):
请问TD62082AFG和TD62083AFG可以通用吗?

网友D:
帮帮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