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下这个东西是哪个上面用的。

楼主(2007-04-27):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

红外传感器的一种应用吧,看外形有点像测速的~~~

网友B:
红外对射,测通过阻挡的,能用在“哪个上面”那就看你的

网友C:
跟梳棉机的断条自停很象...

那个是五根线
电源.地.继电器的触点3根
象楼上所说,也可用于其他用途

网友D:
按时的

这和光电管和像,用于检测物体通过,可以配置电路以OC/OD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