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差分AD受干扰,麻烦各位前辈给瞧瞧

楼主(2007-04-28):
这个是用C51F330控制的NI-HM电池充电的电路,充电电流
1.2A,PWM开关频率为100KHZ,通过单端采样总电流,调节
占空比来实现恒流,电池充满检测用负delta V方法,电池
充满后,电压会有所下将,差分采样电池两端的电压,判断
是否充满.
问题是差分采样时,总是被工频100HZ的纹波干扰,电池没冲
满,就出现了负delta V,导致停止充电.我用示波器看了,
电池正负极都有100HZ的纹波,按理说差分AD应该不受干扰啊
到底怎么了,请前辈帮忙啊

楼主:
上面图纸少了个采样电阻R13

上面图纸少了个采样电阻R13,0.33欧姆1/2瓦,用来采样
总电流

网友A:
采样要采取软件滤波可以消除100HZ/50HZ干扰

网友B:
只有严格同相位的1对信号才没有纹波,实际很难做到

100HZ的纹波应该是电源的纹波,基本去不掉

关键看信噪比

网友C:
用与电源同步的100Hz的频率采样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导

谢谢各位前辈指导,感觉awey老师说的很有道理
100HZ,100MV的纹波,有没有必要在加滤波电感和
电容把纹波减小呢,我有用LC滤波将其减小到5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