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电路图中L1的作用和取值范围

楼主(2007-05-07):
此图为+5V输入,+30输出的装置

网友A:
L1是为了减小输出电压变化时对7414的电流冲击

取值:L1的感抗远小于C4的容抗

楼主:
L1和C3能否形成震荡

网友B:
L1和C3只能在四个74HC14输出上升沿和下降沿形成阻尼振荡

并不能产生持续振荡。
如果楼主能够仿真,最好仿真一下,看看L1处波形。
该电路是由1、2两脚之间的施密特输入反相器加VR1和C2构成的多谐振荡器产生方波信号的。

网友A:
汗!输出是30V?

L1、C3谐振在振荡频率处,从而提升电压,怎么保证输出是30V?

网友B:
这个电路中

VR1就是调整振荡频率,使L1C3达到谐振的。
该电路输出很不稳定,带负载能力相当差。

网友C:
对头

应该是74HC14依靠电阻VR1和电容C2构成一个方波振荡器,输出5V的方波,
后面接的是一个二倍压检波电路,可见要输出30是不可能的,所以要调节L1和C3(或者是VR1,调节频率),尽量使它们(L1,C3)工作在谐振状态,在C3上面输出的电压就很高(理论上是无穷大,实际上不可能的然后在去倍压,输出30V~~~~~~~~

网友D:
C4

电容C4是干什么的???

网友C:
电容C4是干什么的???

D1,D2,C4,C5构成了一个二倍压整流电路,升压的~~~

网友C:
~~~

L1,C3不一定要工作在谐振状态,只要保证进入倍压电路的电压大致位12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