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电路图精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5-11):
最大的要点:电路是错的。

网友B:

看看

网友C:
你的电路画错了

光看到一个Rt,接在哪?是否与C42并联的?

楼主:
图是少画了点东西,不过没错

rt是接在1号脚与r69 之间的

网友D:
前一级电路为差动积分电路,后一级为比例积分电路.你的图有问题,改一下

网友E:
re

温度测量用

网友F:
前一级电路为给定电平(RW4)放大,放大倍数由Rt决定,为非

网友A:
我已经说过:电路是错的

“图是少画了点东西,不过没错”
少画了点东西还说没错?
你买衣服,少一只袖子,不就是少缝了点东西吗?

“Rt接在1脚和R69之间”
即使如此,电路仍然是错的,两个运放都是开环工作。

楼主:
九楼的大哥,有错帮忙改!

有错,我是承认的,我不太懂这电路,你帮忙分析改正一下

网友A:
没办法帮你改,不知道电路需要什么功能怎么改?

只能告诉你错在什么地方:
两个运放都是开环,意思就是没有直流负反馈,这样的电路不能作为放大器工作。
第二个运放的输出端(7脚)应该与RW5和C43联接。第一个运放,因为“少画了点东西”而我不知道你少画了什么,所以没办法说。

楼主:
二个运放的输出端(7脚)应该与RW5和C43联接

二个运放的输出端(7脚)应该与RW5和C43联接了啊,你没看出来吗?

网友G:
基准电压2.5V经一同相放大,一反相放大提供一个可调的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