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1

楼主(2007-05-11):
这个电路能否实现复位!!

楼主:
那三极管是7027

网友A:
不能,104电容太小

三极管在此毫无用处,无论是在上电还是下电时都没有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听到三极管的嚎叫?

“你让我吐,可以,但至少你得先喂饱我啊!”

网友C:
呵呵,那是你的嚎叫吧?

网友D:
单片机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

先掌握点基础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上模电(课肯定开得比单片机要早)的时候去过,肯定不会问这种问题了,呵呵

楼主:
你们这些人都是垃圾,什么都不懂

楼主:
垃圾4楼

网友E:
三极管

三极这样接,等于没接.

网友F:
这么请教问题,真有个性

网友G:
你们这些人只说这个不行那样不行

应该说说怎么接才对才是吧...只说不行,,人家也很难解决的呀...要详细说明嘛...这样才有提高呀...可我菜呀..有心无力
好象可以直接用RC就可以上电复位的呀..不用这么复杂呀..找找看

网友H:
郁闷。

是在看不明白那个三极管有什么用

网友I:
楼主这种态度,象是在讨论问题吗?还“请教”呢,简直可笑。

网友J:
CPU的复位电路看规格书

各种CPU的复位电路是不一样的,这个要看规格书. 你这个三极管跟没接一样,其实也是电阻和电容在作复位

网友K:
看是不是这样

其实有很多种。

网友L:
高低电平的复位

电平复为要看高低

网友M:
同意16楼,

16楼的图不管是否实用,但是逻辑正确。

至于LZ的图,把电容下引脚接了个“地”,把三极管B极接了个“地”,以为这是把2个引脚用“同网络”连接了吗?汗。。。。。
至于LZ 的态度,再汗一次。。。。。
大家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至于吗?

网友N:
三极管没用

三极管这样接等于没接

网友O:
三极管在这里就没有什么作用

三极管在这里就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P:
有点看不懂!!!

我不知道你的CPU是那种状态下复位!!!像那样接不知道你的三极管有什么用

网友Q:
搞错了,

楼主搞错了,这个是复位管,不是三极管.

网友Q:
其实,楼主只要把104改成10UF或100UF的电解就可以了,

网友R:
16楼的电路C1回路要串个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