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为什么这个功放电路会有失真呢

楼主(2007-05-12):
大家好,请帮助分析一下这个电路,为什么这个2030功放会下半周失真现象.除了用双电源供电,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克服失真啊,请大家献计,谢谢!!!

网友A:
C1反了

漏电流拉低了中点电压,引起负半周失真。

网友B:
讲的不错!就是这个问题!

讲的不错!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C1反了

谢谢你们,我明天将接正,再看看

网友C:
像这样的电路

首先检查各点静态工作电压,用普通万用表即可。这是基本常识,甚至应该说是习惯。

网友D:
问题不在C1...

1)C1确实接反了
2)C2不要,R2短路,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E:
6楼的,别误导人啊,那样搞会噪音很大的。

网友D:
re: 7楼

我的调试原则:先功能正常,再说提高....

网友C:
回8楼

原则是不错,问题是你的建议并不正确。

网友F:
回楼主

不管是双电源还是单电源,IC的两个输入端和输出端必须等电位,也就是全电压的一半,你的问题就在同相输入端增加一个100K电阻到地就行了,另个C1也要反过来,不过它不是祸首.像2030这种电路有很多,1875也可直代,多几个来参考就不难发现.

网友F:
回楼主

另外我看不清R1、R2、R3的阻值,R3应该是100欧,R2应该是100K,R1可有可无。如果R1R2、R3都是100K的话,那就得再找原因了。参考别的电路吧。

网友F:
回楼主

初看电路是没什么问题的,建议楼主检查PCB,自己搭电路的问题常出在这个环节。电位检查法能帮到你忙。

网友G:
是不是增益过大和电源供应不足呀?换大一点瓦数看看

楼主:
11楼: 回楼主

C1是画错了,R1/R2、R3都是100K,功放输出电压是标准的供电电压的一半

楼主:
10楼: 回楼主

C1是画错了,我用VCD的的声音做信号源,在关小VCD音量时,波形失真比较小,信号源最大时,上半周和下半周均有失真,但下半波很严重,功放输出电压是标准的供电电压的一半,增加同相输入端增加一个100K电阻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H:
我也来看看

2007这个论坛将会出现一个新人,会时常出现在这里

网友I:
电源电压太低了

最大输出峰值,仅为约1/2电源电压还要减1V。
“电源电压”相比所要求的输出电压而言“太低了”。

楼主:
17楼: 电源电压太低了

(最大输出峰值,仅为约1/2电源电压的一半还要减1V。)这个理论好像有点问题吧,好像是约1/2电源电压的一半,左右扁差0.1V才对啊。它的供电是-/+3.2V至18V,我用单电源12V供电,一般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J:
2030对电压要求比较严格

   如果输入电压低于一定7v可能就失真了,

网友K:
确定一下你的音源是否波形畸变了,

用的正弦波还是普通的音乐信号? 普通的音乐信号本身就不是很规则的。

网友L:
我怀疑IC坏了

没有输入时Ic的1、2、4的电压应该是1/2VCC,如果不是应该查相关电路。如果是的话,我怀疑IC坏了。建议换一个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