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图!

楼主(2007-05-18):
电池充电图,分快充,慢充,涓流充电电路。
有点看不懂

网友A:
我也看不懂

S打到最上面,C1R3和VT1的基射结短路,其它情况C1R3开路。

网友B:
图可能画错了

C1、R3没有用处。
加一条线,电路可以说得过去:

9013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由于放大倍数的离散性,充电电流不易准确确定。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

通过不同的三个电阻..决定VT1 B脚电流工作的三种电流大小..再拉低VT2的B脚电位..改变VT2的导通电流大小.最下面是快充.中间是慢充.上面是涓流..
你的图画的不是很好.而且整个电路应该是可以简化的.不用这么复杂.输出用一组线就行了.可以不用两组呀.

网友D:
???

我想问下VS有什么做用?

网友E:
特殊一点的只有R2和Vs吧?

网友F:
不好意思

不好意 思,图是画错了,接1,是快充。接2,是慢充。接3,是涓充

网友A:
好像和1楼的图完全一样

大概又发错了

网友F:
不 是的啊

你看那个C1正极与VL的正极相连接了啊

网友G:
最上面快充,中间慢充,最下面涓流

1)最上面VT1导通,快充。
2)中间占空比为50%的50Hz脉冲经过R1驱动VT1导通慢充(由于VT1的BE极压降占空比约在46%)
3)最下面占空比为50%的50Hz脉冲经过VS、R2驱动VT1导通涓流充(由于VS和VT1的BE极压降占空比约在20%)
**占空比是估计的,只是说明工作原理而已**

网友H:
我来分析一下

接1的时候,构成了一个AC7.5V的全波整流,通过10K的电阻接9013,构成线性放大,使8550对电池充电。接2的时候,构成了一个AC7.5V的半波整流,通过4.7K的电阻接9013,成线性放大,使8550对电池充电。这里需要通过计算充电电流的大小。接3和接2的道理一样,本来应该是3的充电电流大,但是在图中结了一个稳压管,应该靠它的反向导通电流来实现充电功能,因为电流很小,所以是涓流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