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 connect管脚

楼主(2007-05-24):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厂家测试用的

可能是厂家测试用的,对用户没有太大意义吧?

网友B:
正常啊!

not connect的管脚不用理它.
          量到的电压千奇百怪的.

网友C:
看数据手册,有的要求接地,有的要求悬空

不过一般不用管它,

网友D:
叫你NC你就NC,别管他什么电压。

not connect,缩写是NC或N.C.。即:不要接线。不要接任何线。让它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