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磁性开关

楼主(2007-05-26):
电路如图:通过左边5V方波控制后面Q1-3导通或截至。Q2,Q3导通时,使磁性开关右边那一路导通,Q2,Q3截至时通过磁性开关使右边那一路断开,现在要作这个磁性开关不知道这个参数怎么定?请各位帮忙看看多谢了!
要求是这个磁性开关电感(电阻)越小越好,因为L1是186uH和磁性开关一级串了后和一个电容并联要产生谐振。

网友A:
看不出来你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B:
这个电路不行吧....

输入高电位..Q1导通...Q2导通,Q3截止...T2没能量补给.与Q2没构成一个回路.T2没有储能.也就不会释放了
输入低电位..Q1截止...Q3导通,Q2截止...T2没能量补给.与Q3也没构成一个回路.T2又没储能.当然不会放能了,.
后面的就不用说了..不知分析对不对

楼主:
回楼上:多谢了

电路实验结果是Q2和Q3同时导通或截止,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磁性开关参数怎么定?自己绕了个明显起不到开关的作用电阻还大。那位给看一下多谢了

输入高电位..Q1导通...Q2截止,Q3截止
输入低电位..Q1截止...Q2导通,Q3导通

楼主:
那位了解这个的给看看多谢了!

那位了解这个的给看看多谢了!

网友B:
哦.这们的呀...

还真有点搞不懂..我是刚入门的.你对象找maychang吧

网友C:
好像在哪见过

网友D:
正确称呼是“磁通开关”

开关原理是利用场效应管内寄生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做的开关。看看下面这个图,应该就好理解了。

当Q1截止,Q2、Q3均导通,这样T2左边就能形成一个整流全桥状态。这个全桥堆的“+”和“-”短接,两个~端分别接T2的1和2脚。可见这近似于把T2的1脚和2脚短路。即半导体开关导通了。如左上图,右上图,右下图。特地画出多种变形,方便理解。
当Q1导通,Q2、Q3均截止,这样T2左边就能形成一个整流半桥状态。这个半桥堆的“-”被接地,而“+”则没有了(相当于悬空),两个~端分别接T2的1和2脚。可见这近似于把T2的1脚和2脚开路。即半导体开关截止了。如左下图。

半导体开关的通断,影响到T2的磁通变化。T2的右侧通过交流电流会受到T2磁通变化的影响。

楼主:
多谢了^_^

多谢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