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变压器的同名端正确吗?应该怎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6-01):
反激电源

变压器7为低时,与二极管相连输出绕组端全为低

楼主:
7端的同名端改到8是否就正确了?

网友A:
换3、4端就可以了

网友B:
图中变压器的同名端正确吗?

应该换34或者78其中任意一对对调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