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采样电路,请大家提出修改意见,谢谢!

楼主(2007-06-15):
这是一个对输入电源进行采样的电路,采样结果直接进单片机。总感觉它的强地与弱地没有隔离,用起来不踏实。请各位高手们提提修改意见,谢谢了!

网友A:
“地”符号和“MGND”是否接在一起?

楼主:
RE 1

前面那个“地”和“MGND”是独立的。“MGND”接单片机的。

楼主:
其它方案?

或者,大家有什么其它方案,可以方便且可靠地对高压进行采样,再传送给单片机的?
会不会要用到线性光耦之类的元件?但好像线性光耦有点贵。

网友B(2007-08-31):
看下这个

网友B:
不好意思 上个搞错了

网友C:
左撇子

你的第一个电路电源怎么浮悬的?还真不如后面的方案

网友D: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我们电话机上面的CID检查电路,

和楼主贴的图差不多,接在极性转换电路前,全差分输入的。

网友E:
你们就这样直接接MCU 不加保护吗?

你们就这样直接接MCU 不加保护吗?
~~~

网友F:
我也认为要有保护才对哟

没有保护谁也不敢用,一出现峰压就叫你玩蛋

网友G:
只要R21 22 够大,安全不是问题

关键是电路很容易受干扰。

网友H:
我们中国人做事总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成本

成本真的有这码重要吗?一台成千上万块的设备真的那吗在乎那几块钱的东西吗?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东西总是那吗低档,那么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