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时钟的小问题

楼主(2007-06-16):
ARM 的时钟有FOSC,CCLK,FCCO,PCLK,谁知道FCCO是来干什么的  啊 ?也就是那个P值决定的频率

网友A:
我也没有搞懂

是不是频率合成用的

楼主:
呵呵,高手今天休息嘛

网友B:
你得要说清楚哪个具体的型号或系列别人才能回答你啊.

楼主:
啊?都一样吧,LPC2103

网友C:
据我理解

FOSC 晶体频率
CCLK 内核时钟
FCCO 锁相环输出频率
PCLK 外设频率

楼主:
6楼问一下:锁相环输出是干什么得啊 ?

楼主:
问8楼

8楼说得是系统时钟CCLK,也就是倍频之后得,我得意思是还有一个FCCO,也就是分频输出,这个是干什么的额

网友D:
电流控制振荡器的输出时钟喽

如果选择了PLL, FCCO会被用来产生CCLK,CCO是锁相环的一部分

楼主:
哦,再问10楼,FCCO不会用于外设是把?

网友E:
手册

手册上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F:
看手册

看看手册不是很简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