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电路中个别元件的作用

楼主(2007-06-18):
这个电路是将一定方向上的声音接收下来送入放大器放大将极微弱的声音信号放大,由耳机输出.

请教其中一些元件作用
1,C1,C2的作用
2,C3是不是耦合的作用?
3,R2,R3分压电阻是不是只要一样就行,这里用两个1K行不行?谢谢!

网友A:
此电路元件数值不合理

C1太小。第一级输入电阻为1k欧姆,计算得带宽仅1.6kHz,未免太小。C3更小。
R2R3都用1k可以,但费电。
两级放大增益达10^6倍,是否太大了?

楼主:
还有问题

C1和C3是耦合的作用是吧  这个数值怎么来确定呀
还有C2的作用呢?

带宽如何算?
是=1/(2*3.14*sqrt(R*C))吗
但这样算下来
=1/(2*3.14*sqrt(1K*0.1uF))
=15.9
怎么回事啊,谢谢!

另外,这个电路据介绍是一个高灵敏度探听器,可以听到远处极微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