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AD问题

楼主(2007-06-18):
我使用AD芯片时,使用的是AD内部的参考基准,发现从该引脚测出来的数据不对,经常跳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有几个原因了

1,电源引入
2,IC本身的问题(内部电路同时由逻辑高变为逻辑低时,由于地线通过电流的能力不够,电流涌动就会引起参考电压波动)。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