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电机驱动电路中的稳压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7-06-19):
看到一个产品(成熟,已经多年使用)中的电机驱动部分,我对其中的稳压管的作用百思不得其解(我以前没做过电机驱动),而且电机断电后如何释放其反向电脉冲,也没看出来。

其中:所有的电阻均为330,电机两端的电容为1uF,三极管为8050和8550,反向器为74LS04

网友A:
感觉图中PNP/NPN桥错了

网友B:
可以肯定是画错了

楼主:
八好意思——

原来是画错了......

现在应该正确了八?

网友C:
貌似保护可以7404输出口

现在图应该是对了

网友D:
错开,上下极的开关过渡阶段

网友A:
6楼有道理

楼主:
我也认为6楼的有道理,是我没想到的——

出于可靠性的考虑的确要加个---

网友E:
错开过度期

网友F:
RE

小弟不懂,正确的图是什么样的,哪位大哥给一下?

网友G:
抬高门限电压的不合理的方法

网友C:
这个电路交越时间应该非常短

我认为其主要作用不是减小交越时间 继续讨论

网友C:
PNP的CB结也可以工作于二极管模式

。。。。。。

网友H:
看看玩具车的马达驱动电路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23113621916.pdf

网友I:
没看到稳压管

网友J:
电流怎么看不出流过电机啊?

网友K(2007-08-15):
偶见过

这样,电机可以工作在5V以上的电压条件下,比如12V。

网友L:
对呀 分压

上下桥臂驱动信号是共地的,高压时ttl门受不了

网友M:
没意义

马达的供电是5V我觉得那个二极管没意义,要是供电电压高一点如:12V,能起到电平匹配的作用,来保护驱动IC的作用

网友N:
呵呵

 典型的H桥电路!!!

网友O:
其实用OC门就可以驱动PNP了.

稳压管似乎是为了降低电压,利用管的反向压差.这个设计有点想当然的味道.但不是完全不可用.

其实用OC门就可以驱动PNP了.或干脆用三极管反相.何必这么烦琐.

网友P:
跟VCD的出仓电机驱动电动一样的嘛

就是单个元件组成的正反转电路嘛!

网友Q:
图好象是改过的。这个图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

我认为不是为了错开桥臂的过度过程。应该是设计的考虑问题,有可能他的基极电阻取值可能是一样的,为此为了控制基极电流才加上的。道理就是他采用单口驱动的,在分布电容以及输出电容可以忽略不计的前提下,就没有什么过度过程了,所以在低频(何况是直流的、小电流的)的输出是没有必要的。再次说明现在的电路还是有问题的,也许是可以使用(因为就是小电机)。

网友R:
拙见

应该是嵌位作用吧,这样不至于使PNP管过流而损坏

网友S:
这样的驱动电路马达能吗?

电机都没有电流流过啊

网友T:
有些不懂

网友U:
刚出来混 开开眼界

网友V(2007-09-16):
防止饱和

是不是防止三极管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