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0的经典测温电路

楼主(2007-06-26):
小弟刚入道不久,现有pt1000电桥测温电路不明白,请高手指教!
1。第四个运放的功能是什么?
2。三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回复主题:pt1000的经典测温电路

第四个运放与三极管一起构成电压跟随器。
三极管的作用是提高驱动能力,输出较大的电流。

网友B:
回馈

他们说的都不错.

网友C:
楼主的抓图软件不错

..........

网友D:
第四个是电压电流转换吧~

~

网友E:
回楼上:不是电压电流转换

电压电流转换,反馈应该与输出电流成比例。

网友F:
没有非线性效正电路

网友G:
典型的差动放大加射极跟随器

典型的差动放大加射极跟随器

网友H:
so easy

三运放的IA + V/I转换(楼上soulmate兄弟说的对,后面说他不对的兄弟再回去分析一下反馈回路),三极管扩流用,运放在大输出电流情况下很难摆到轨

网友I:
问一下,有DS18B20的电路么?

网友J:
U4ABC 3个运放还不如用一个仪表运放呢

网友K(2012-11-23):
:Q图怎么又没有啊!

网友L:
看不到原理图,我现在用的是pt100,你的精度比我的高,把图发上来看看
我感觉有个运放应该是做恒流的

网友M:
没有看到图。。。。

网友N(2013-08-13):
PT1000的测量电路 看不到 ???

网友(2014-05-19):
在在在在在在在

网友O(2014-09-23):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你可以发PT1000采用恒流源驱动的非线性校正电路给我学习学习吗?谢谢!

网友N(2014-12-04):
没有看到图

网友P:
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