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看看怎么修这个电源

楼主(2007-07-06):
(无正文)

网友A:
431周边一塌糊涂

网友B:
EC803和EC804

也不能这样用吧?

楼主:
谢谢各位指正。我太粗心了。重发。

由于原参数没了,我现在R808用1k、R809用150欧、R810用1.5欧。空载时能量出图标的输出电压。但一接上负载输出电压只有图标的1/3都不到。以上几个电阻该选多少?

网友B:
“谢谢各位指正”

那你倒是正过来呀。
两图完全一样,“正”在哪里?

网友C:
R810大了点吧

过流保护取样电阻,0.15还差不多

网友D:
TL431的方向正过来了.
有没有想过带负载电压就下来,可能是开关管的性能不良的原因,而不是你换的电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