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发生器电路及问题求解

楼主(2007-07-17):
如图为函数发生器,可以调频,调幅,DC调制,但是现在当输出小信号时输出就有脉冲,即输出信号的幅度很小,DC也很小时输出信号就有脉冲。我查过电路,在IC8030这一部分输出是没有脉冲,就是第一个741时就有脉冲,电源是没有问题,741及其周边电路是没有问题这些我都检查过。现问为什么会出现脉冲。

网友A:
看不清楚啊

网友B:
用的是些什么集成块啊!

要看你用的集成块的性能指标!
还有就是一些电容和电阻的取值选取和不合理!

网友C:
12V是加的偏置电压?

是不是当信号很小的时候就直接输出那个偏置电压了

网友D:
Re:

 檢查C2極性(第二個OP + 輸入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