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US接口转485接口

楼主(2007-07-17):
RT,可以吗?如何来实现?

网友A:
问题有错吧?

MBUS是一种协议不是接口吧,它是可以在485接口上实现的,所以你的问题有问题

楼主(2007-08-23):
回楼上

这个MBUS是meter-bus 的意思...

网友B:
用单片机进行数据转发,实现不同总线接口的通讯

网友C(2013-06-06):
用单片机进行数据转发

网友D:
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