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放电路怎么用?什么意思?

楼主(2007-07-24):
泄放电路怎么用?什么意思?我到网上查了,但是还是得不到什么结果!

网友A:
大概地说

泄放电路就是故意消耗一部分能量将其转换成热或其它形式能量的电路。

网友B:
这样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这个泄放电路怎么理解?如下图

网友C:
呵呵。。就这个电路,好像当初谁都没想到是关电时用的

电源都加有较大的滤波电容,在断电时,电容上的电压不是立即降低,而是通过负载放电而慢慢降低。

泻放电路就是将滤波电容上存储的电荷很快放掉,使电容器上的电压立即降低的电路

网友D:
我的理解

电容的是通过存储电荷达到储能的效果的,但是有时候(比如关电之后)我们希望电容中所存的电荷能释放掉,因此使用泄放电路——将电容工作过程中所存储的电荷泄放掉——

另外类似的续流电路,是针对电感。电流在电感中流过产生磁能,在断电电感中存储的磁能会释放出来,表现就是抑制电感中电流的变化,如果此时电感两端的负载非常大就容易产生一个很高的尖峰电压而可能对电路造成损坏,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就引入续流电路——通过一个相对较小的负载将电感中的电流“续”上,直到电感中的能量释放完毕——

楼主:
再来~~

同一个电路里还有一种泄放电路是使用一个下拉电阻(成为负载?),并联到大电容上。
10楼的续流电路是用小负载?我的理解是用二极管,请多指教……

楼主:
大家来探讨啊!

网友E:
re:

这种玩意儿也要讨论啊?而且回帖人数之多,汗

网友F(2013-07-30):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传的泄放电路的图纸无法查看 你能给我发一份吗 我的邮箱zenghong2009@163.com

最近为积分器的泄放电路而头疼 希望能得到有用的东西 谢谢

网友G(2015-01-28):
刚开始拿到步进电机驱动的电路的时候,感觉电路中的二极管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单块的集成电路中,有一个寄生的二极管,或者部分芯片带有这个肖特基二极管。
后来加深了理解,感觉这个跟放电的回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在快速放电的时候,多一条放电的同路,此通路有助于快速的放电,但是用示波器抓去这样的图,发现对绕组的放电速度也没有那么明显,当时认为可能是效果不是很明显,示波器没法看出来。在设计大功率的驱动的时候,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发现电压一高,尤其在电机突然堵死的情况下,经常会出现几个MOS同时坏掉的情况。这样的MOS损坏问题,就不能通过简单的放电回路来解释了。
后来通过了解国外模块的一些资料,更加深入反向电动势的了解,反向电动势,主要是在电机电流变化的时候,如果方向电动势很小,则绕组的电流上升速度比较快,但是在速度慢慢增加后反向电动势开始增加,开始阻碍电流变化的速度,当反向电动势大到一定程度,和外面的电压开始一样大时,电流不再增加,而如果突然堵转,则方向电动势加在二极管的两端。容易造成MOS管的损坏。
同时,寄生二极管是在正向和方向快速的切换的,OFF的时候,二极管为反向,而衰减的时候,开始正向导通,此电压方向速度很快,如果二极管不是快速二极管,转换速度太慢,则容易让大的方向电压加在DS两端,造成MOS的损坏。
尤其是低端的MOS管,导通的时候,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很小,而突然关闭,大的反向电动势会造成严重的损坏。这里,还有一点,DS两端的电压突变可能会影响到栅极,让栅极产生误导通,从而损坏MOS管。这样,建议在栅极接入稳压管作为保护

网友H:
泄放电路同看具体电路的需要而设计的,断章到意是不好理解的

网友:
有时上电需要一个回路进行充电,放点也需要一个回路,就这么回事

网友I(2015-07-07):
还是看具体的应用场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