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有交流电的电流检测方法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8-06):
想用单片机去检测交流的电流大小。哪位有这方面的电路

想用单片机去检测交流的电流大小。哪位有这方面的电路

网友A:
用电流变送器

交流电流变 直流电压 然后 A/D
不过体积成本 会大

楼主:
谢谢!

具体怎么转化能不能说具体些。谢谢!

网友B:
最好用霍尔电流传感器

用普通电流传感器(CT)也行,不过可能要两级.(一级不太安全)

楼主:
请教老黄头

请教老黄头,霍尔电流传感器怎么用?10A电流的大概要多少钱?谢谢!

网友C:
用电流互感器,很便宜的哦

网友B:
霍尔电流传感器象个方行或圆行磁环

把被测电流的电线从环中穿过.

输出可根据你的需要,一般有 0-1V 或 4-20mA.

楼主:
请教jxb163

15A电流互感器大概要多少钱?谢谢!

楼主:
有没有不用传感器的电路

网友D:
2个办法

1, 直测法:用一个功率电阻取电压,如你要测5A的电流,可以用一个50mohm /2W的电阻(约0.3元),取过来的电压可以直接送到单片机采样或者经过A/D转换后采样,不过由于电阻的误差,建议软件中做一些校正。
2, 用微型电流互感器(大约6~7元):可以自己做,也可以买现成的(偶以前用的是西安横山的)。倍率一般是1000:1,把5A的电流变成5mA然后用个电阻取电压就行了。
另,霍尔传感器的成本太高

网友E:
25A电流互感器50元左右,可测交、直流电流。

楼主:
谢谢bluce

你的第一种直测法是电阻降压来测吗?但你降压后还是交流电压呀!而且那电压范围能在0——5V之间吗?关键是我要测的是电流。麻烦你再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F:
...

你要问的就是如何测量交流信号吧.我知道的有2种:一种是均有效值法,一种是平均值法.前者精度高,但麻烦.后者简单,但误差高.

网友G(2010-03-22):
1, 直测法:用一个功率电阻取电压,如你要测5A的电流,可以用一个50mohm /2W的电阻(约0.3元),取过来的电压可以直接送到单片机采样或者经过A/D转换后采样,不过由于电阻的误差,建议软件中做一些校正。2 ...
引用 网友D:
交流地和直流地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H(2015-08-15):
07年的贴我现在在看

网友I:
用电能计量芯片啊

网友J:
哈哈!…太远古了…

网友K(2016-03-29):
用电流互感器,还有全波整流电路就可以了 。

网友L:
开口磁环+线性霍尔电流传感器。。。峰值几百A的电流不知道能不能采集到

网友M:
你现在有现成的硬件电路了吗?最近也用到这个

网友N(2016-08-16):
引用 网友K:
用电流互感器,还有全波整流电路就可以了 。

是电流互感器直接和全波整流电路连接吗?

网友O(2016-11-25):
引用 网友K:
用电流互感器,还有全波整流电路就可以了 。

那ADC采集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求,准确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