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压比较器

楼主(2007-08-06):
有24VDC的电源和一个未知的输入电压V(0—10V)
想让电压V大于8V时,继电器动作。
下面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第一次弄这个,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用电压比较器吧

网友B:
電壓比較器很好用 怎麽了?

楼主:
贴图真难,再不行就算了.

网友C:
LM393就可以了

楼主:
贴图
 相关链接:http://forum.eetchina.com/images/attachments/200708/7604_lm393.JPG

楼主:
再试试
 相关链接:http://forum.eetchina.com/images/attachments/200708/7609_lm393.JPG

网友D:
不用这么复杂的

不用这么复杂的,你的设定电压是8V,只要在电393的+端用分压电阻设定好8V,被检测的电压直接接入393的-端(可以用1个10k下拉电阻)。输出端注意393是集电极开路输出,需要接上拉电阻,用9012驱动继电器就可以了。

楼主:
好了,谢谢大家,是我不小心焊坏了LM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