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电路

楼主(2007-08-07):
我遇到一个电路,里面的振子功率是40W、频率是40KHZ。在实际使用中用IRF9640代替了原来的IRF9630:IRF640代替了原来的IRF730,现在工作3个小时左右振子就会发热,IRF9640也会烧掉,哪位高手可以告诉我这样的原因呀?我是刚接触这样的电路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7191429550.rar

网友A:
把附件更新下

我也在做这个,一块探讨下

楼主:
更新我的附件?

你用的是和这个近似吗?

网友B:
原理图出来看看

这样我们有心无力啊

楼主:
传了

我把原理图压缩传上来的,图片形式太大了

网友C:
学习了

下去浓弄弄,呵呵

网友D:
我给你一个吧。这个我搞过,可以用的。

网友E:
请教楼上如何将这么大的原理图变换成JPG格式的

楼主:
谢谢

8楼的谢谢了,再请教个问题,我看见在几个起震的电路板中每个板子都用了2个场效应管,可它们都不相同,为什么这样使用呀?

网友D(2007-10-27):
回复9楼的,

用PROTEL99SE导出DXF格式,然后用AUTOCAD打开,再输出 就行了....

网友D:
回复10楼

这个,我不知道,呵呵....

网友:
学习

我是新手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