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图片方法

楼主(2007-08-09):
由于近期21IC系统出现问题,上传的图片总是显示"已被删除",请各位需要贴图时,先自行上传自个人相册,然后将图片链接拷贝到"链接图片"拦,即可贴图成功!

例:

网友A:
晕 我没相册 谁提供个?

网友B:
呵呵,还是看不见阿

网友C:
上传图片,请到这里

最近21ic的图片服务器正在调整,讨论问题很是不方便,将我以前申请的空间贡献出来,赞助一下好了,空间有限,请不要上传无关的图片,仅限电路图。

支持站外链接,使用方法参考:
https://bbs.21ic.com/club/bbs/help/aboutABC.asp
其中的“加入图像”章节中有述。

或者如davidli88在帖子: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6&page=1&t=2631808&tp=%u4E0A%u4F20%u56FE%u7247%u65B9%u6CD5
中的方法也可。
地址是:http://www.getproject.com.cn

网友D:
发个图片试试,顺便问个问题

看看这个是不是翻新片

网友E:
不是,应该是别的厂做的兼容芯片

网友F:
如何鉴定翻新片

RT,请教各位如何鉴定翻新片

网友G(2013-04-26):
到底怎么发图片啊